谁能告诉我轨到轨双运放在0输入时到底是有输出呢还是输出0

楼主(2022-04-14):
同一个电路,我换了好几个OPA2340,在0输入时都是有输出的,而且输出会有小幅震荡,换了说是性能较低的LMV358,输入为0时,输出也是0。同样都是轨到轨双运放,到底哪个才算正常啊?

网友A:
无论什么运放,不要将输出设计在轨道上!!
输出靠近轨道时,就会越轨,越轨即进入饱和区,进入饱和区放大倍数、虚地会异常、失效。
例如:运放轨到轨是VCC-0。你的输出在0附近,这种设计就不科学。
实际运放的最佳工作点是输入、输出接近电源中值,对于VCC-0,中值是2.5V。实在无法做到时,做一个也好,两个都做不到,有一个接近也好,退而求其次。

网友B:
还在折腾这个?不累吗?
OPA2340和LMV358是不一样的!!
OPA2340内部全部是场效应管做的,输入输出都是,所以,它是容易受干扰的,它的用法和LMV358是不一样的
输入极+相如果是并联了大电阻,或者用手触摸,都是容易产生干扰的
如果双运放,你只用了一个,另外一个运放,最好是把-相加一个100K的电阻上拉到VCC
这种运放测量的时候,最好是焊好测量线就放手,在旁边看就行了,而不是两个手拿着万用表去测量
PCB布线一般对这个要求不高,但如果实在太不合理,也一样产生影响的,如果是大电流测量电路,就要注意接地的问题,不然,测量容量有偏差

而LMV358本质上和LM358是一样的,只有输出级用到场效应管,所以,干扰相对是要少一些的,除了增加个轨到轨和工作电压小之外,它和LM358是一样的
想玩好运放,模电基础要好,不然搞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