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简单负电压电源?自定义0V参考点后电流方向和电压方向反了?如何理解

楼主:
如何做一个简单负电压电源?自定义0V参考点后,怎么电流方向和电压方向反了?怎么理解

负电压2

负电压2

网友A(2022-04-15):
正与负是人为主观的强迫定义。
习惯就好了。
当你转不过弯时,可以将电路中电压最低的点,重新定义为0,其它各点电压随之上浮。这样就没有负压了,你再分析电流的流向吧。
如此多做几次,对正、负理解、习惯就加强了。再以后就无此问题了。
当然,如果你电路基础不足,则是要先补课的。

网友B:
主要就是看你定义那个极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