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FPM0.08生成Allegro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2-04-14):
使用图1所示的FPM0.08软件,生成Allegro封装后,Allegro软件是正常启动,但是启动之后出现图2这样的提示,应该是没有找到生成的封装,或者封装生成不成功,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兼容性问题也可能是版本问题,如果是后者倒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兼容性问题也可能是版本问题,如果是后者倒好办

请问有什么具体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具体解决办法吗?

软件对 Cadence 版本有要求,不同的系统操作方法可能不一样。即使安装了 Cadence 这软件也会提示没有找到 Cadence 的安装路径等情况。应从版本、安装路径、不同系统操作方法去摸索看能否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对 Cadence 版本有要求,不同的系统操作方法可能不一样。即使安装了 Cadence 这软件也会提示没有找到 ...

我这个好像不是没找到安装路径

网友A:
楼主应该按软件给出错误提示结合软件要求的运行环境(WinXP、Win7), 兼容 Cadence 15.5,15.7 去查找问题。网友说是亲测可用的,但受限在 Win10,Cad 版本及安装路径不同情况下得出 5 楼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好像不是没找到安装路径

你那是路径不对吧。C:\FPM ;C:\MYSYM,软件的安装路径,生成文件的保存路径,最好是选软件默认的安装路径。此外这款软件会搜索 Cadence 的安装路径(关联的软件必须得安装),搞不好可能也会报错无法生成封装文件。零几年出的软件也存在别的瑕疵

楼主:
目前又从网上下了一个,重新安装过后,可以了,但是就是无法修改这个封装,也午饭保存这个封装

网友A:
里面封装可修改也可添加新的,但要符合标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