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驱动220V直流电机电路设计方案讨论

楼主(2022-04-15):
目前现有的电机是DC 220V直流电机,想请教下大家的设计方案:1.采用低成本的方案设计,使用220V的交流市电来驱动它正转和翻转;

(采用整流桥的话220V交流电不是会上升1.414倍,将会提升到308V左右)

2.为了让保护电机,当电机工作电流>1.5A时,将电机关闭。
(如果采用低成本阻容降压的方式来单独给MCU供电,那样的话MUC的工作电流和电机的工作电流相当于2条路径,请问如何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
希望能挺设计思路或是电路原理图 谢谢

网友A:
过保/正反转控制电路也可以不用 MCU,如用接触器/继电器来换向对阻容降压供电会有影响

网友B:
如果对要求不高的话采用整流桥还是可以的,电源可以采用非隔离的buck电路,这样可以和220V共地采样电流,SOT-23的封装,输出200mA比阻容强的多,外围简单成本低,如KP3110

网友C:
220V的直流电机,功率不会太小,控制方法应该采用电气工程的设计思想,考虑成本,交流220V直接全桥整流,加平波电抗器,直流输出电压不到200V,给直流电机供电没什么大问题,接触器/继电器控制。不知要加个单片机干吗,有特殊要求除外。

网友D:
1、【采用整流桥的话220V交流电不是会上升1.414倍,将会提升到308V左右】
答:不会。
无电容滤波时,是0.9。
有电容滤波时,随输出电流从0到大,从1.4向0.9变化。
2、【如果采用低成本阻容降压的方式来单独给MCU供电,那样的话MUC的工作电流和电机的工作电流相当于2条路径,请问如何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
答:
1、阻容降压不安全,不建议使用!!!
2、阻容降压后是两条路,但CPU这一路电流较小,相位差近乎90度,且电流变化不大,有以下处理方法:
2.1、认为是0。
2.2、认为是某个恒定值,在计算时扣除。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理由:你关心的点在1.5A左右,而CPU中的等效电流(折算到电机回路中的电流)远小于这个值。

网友D:
上述不安全,不仅仅是对人,也包括对CPU及其设备。
电网的状况是复杂的,尖峰无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保/正反转控制电路也可以不用 MCU,如用接触器/继电器来换向对阻容降压供电会有影响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1.关于增加单片机的原因是需要对电机的电流进行监控,想采用单片机的ADC模式,来检测电流;
2.电源电路设计想分成2路,1路是阻容降压然后将220 V 转到 5 V 只给单片机供电,工作功耗不高,阻容降压成本低;2路是将220 V交流转化为DC 220 V直流 用于给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的直流电机,功率不会太小,控制方法应该采用电气工程的设计思想,考虑成本,交流220V直接全桥整流,加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1.关于增加单片机的原因是需要对电机的电流进行监控,想采用单片机的ADC模式,来检测电流;
2. 但采用ADC的话 电机的工作电压远远高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因此想咨询下是否可以有其它检测工作电流的方案

网友A:
通过电流互感器来检测,这货很早以前都有商货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采用整流桥的话220V交流电不是会上升1.414倍,将会提升到308V左右】
答:不会。
无电容滤波时,是0.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有如下几点问题想跟您咨询下
1.  如果不加电容滤波的话,波形不是平滑的直线,应该不合适给电机供电,因此认为是需要增加电容滤波,那样的话直流电压会上升,超出220V直流电机的工作范围,是否有办法解决?
2..电源电路设计想分成2路,1路是阻容降压然后将220 V 转到 5 V 只给单片机供电,工作电流不高基本忽略 判断为0,使用阻容降压的话成本低;2路是将220 V交流转化为DC 220 V直流 用于给电机供电。
3.目前是想采用单片机ADC的模式来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但单片机无法承受220V的耐压,想请教下合理的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流互感器来检测,这货很早以前都有商货卖了

感谢您的回复,电流互感器体积太大了 有没有电路能实现检测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电流互感器体积太大了 有没有电路能实现检测功能

电流才1.5A,料敌从宽用5A的互感器好了,你查下5A互感器体积就能有多大?

网友D: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评估出:电路是为DC 220 V直流电机用的。有以下说明:
1、电机本身就是个大电感,通常它的滤波功能比你加的电容要强许多,所以不加电容,问题不大。就当作是用了LC滤波,C无作用,全靠L起作用。如果不放心,加上电容也只有好处。看你想不想省这个钱。
2、假设ADC是5V系统,而参考0点是可以接在高压上的,比如参考0点是190V,则VCC点是195V就可以了,不会坏。
但是阻容降压是在主电路,与电机回路是同一个高压回路,也即你没有选择参考点的余地了,当你接入阻容降压器件后,降成5V系统的“地、也叫0点”,就已被锁定的主回路的某一个点上了。
严重的问题来了:取样电流的0点, 在何处取?才能保证ADC的0点与5V系统的0点等电位呢?你要认真思考。比如串联的电机电流分流器,在主回路中,分流器的下端,正好与5V系统的0点在同一个点上吗?
如果采样电流是隔离的、浮动的电位,则可以随便接。
这是我不建议你用阻容降压的主要原因。
当然办法是有的,需要根据主电路与5V系统的设计配合,达成目的。不过,不安全因素是无法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