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烧录软件提示HEX文件过大,却能成功烧录?

楼主(2022-04-15):
        请教大家:我有一个HEX文件要下载到PIC的16F877A芯片上,HEX文件180K,16F877A的ROM只有64K,所以烧录软件(PICkit3)提示HEX文件过大,可是试着下载,却提示成功了。感觉比较奇怪,虽然知道HEX文件的下载后没有实际那么大,可我这个HEX文件足足大出3倍,也没问题吗?还是根本没有下载成功过,只是一个假象呢?

网友A:
烧录器会把HEX转换为二进制文件的。

网友B:
提示HEX文件过大,是因为其超过了你所选单片机的容量;能够正常烧录是因为仅仅烧录进去单片机的最大容量空间的数据。多余部分没有烧录进去。

网友C:
你把HEX文件的格式读一遍,一般是bin文件的2.5倍大小,而bin文件才是真正的烧写进去的大小。

网友D:
单片机多数是有余量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自己闹了一个乌龙,16F877A的ROM只有8K。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HEX文件在烧录的时候被转换成了二进制文件,实际没有原先那么大,但180K的HEX文件,缩减成8K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二楼的说的有道理,软件提示烧录成功,是因为实际上只烧录了8K的东西进去,还有很多没烧录进去呢,也就是说是“假烧录成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我把这个烧录成功的芯片实测了确实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