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GPIO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2-04-15):
我用电磁锁连接3.3V和接地,电磁锁会开锁,但是我电磁锁连接3.3和串口,电磁锁没有反应。我把led灯接入这个串口led灯会亮。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lay_ms(1000);
    }
}

网友A:
电磁锁驱动部分就是一个电磁铁,是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的,IO口只有十几个MA的电流,驱动电磁锁当然是不够的。

网友B:
问题的根源在于你没有考虑“GPIO输出电流问题”。

网友C:
GPIO的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电磁锁

网友D:
io口的输出电流大概是20ma,不足以驱动电磁锁

网友E:
io口的输出电流比较小,驱动不了电磁锁,可以理解为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F:
控制稍微大点的电流得用mos管或者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