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4X4光立方制作教程

楼主(2022-04-15):
双色灯光立方焊接介绍
先上个焊接好的整图大家看看(外壳需要选购才有,好有个整体概念,整个焊接过程时间比较长,需要一定的焊接基础,一定要仔细,特别是led灯焊接时需要注意焊接时间不能太长(焊接时注意防静电,焊接时间在3s内,防止焊接对led灯造成的损坏)

一、主板的焊接
1、 焊接芯片底座和电源插座,注意芯片底座的缺口方向。
2、焊接电阻(无方向)LED(长脚为+,将芯片装上底座(注意缺口方向)焊接好后,长的管脚剪掉,注意管脚之间不能出现短路虚焊情况
二、Led立方灯的焊接
1、 整形LED ,每个LED都整形如下图:
2整形好后焊接一个固定LED的万用板,方便焊接LED支架。用这样的方法焊接出来的LED阵列就比较整齐美观:用一个7*9万用板焊接8个排针(从一排针里面剪出来),然后把整形好的LED夹在排针上面,纵向焊接正极,横向焊接负极:注意排针间距:横向6孔,纵向9

用同样的方法焊接出8这样的led
将两面焊接好的LED继续焊接在一起将其中一面LED,像下图那样卡在插针座里
将另一面LED继续放上去,并焊接好LED脚的连接处
这样焊接下来正好是16LED ,也就是1面,等4面都制作好后,便可以组装14*4*4的光立方了。

三、光立方组装:
本光立方采用束共阳层共阴的接法。
1束的接法:
束的接线方法比较经典,如上图,板子上每个led焊盘左侧写B+的焊接的是双色LED种蓝色正极,R+焊接的是双色LED种红色的正极
B+焊接双色蓝色的脚  R+ 焊接双色红色的脚
2层的接法:
P20-P27为层控制线(控制led的负极,中间管脚),我们先帮光立方分为左右2侧,每测2LED负极LED中间管脚)接在一起为1个层。

焊接好后,整个光立方就焊接完成了。
四、外壳组装(需要选购带外壳的套餐才有外壳)
1、 去掉保护从边开始撕
2螺丝固定方法
3、先组装好这五面(注意底部那块外壳的螺丝孔的位置要和光立方板子对应)

4组装光立方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