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这两个#define定义有什么意义?直接用一个变量不行?

楼主(2022-04-15):
#define VREF1P2_CTRL  (*(uint32_t*)(0x40001800+0x24))

#define VREF2P0_CTRL  (*(uint32_t*)(0x40001800+0x24))

这两个定义有什么意义?直接用一个变量不行?

网友A:
宏定义本来就是为了看程序方便,直接知道在干啥,不用你再查手册,习惯了就好。

网友B:
方便阅读

网友C:
建议检查下单片机手册,应该是笔误,两个地址有一个写错了。

网友D:
2个32位地址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高低位之分。

网友E:
感觉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不是写错了?

奇怪的是运行时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查下单片机手册,应该是笔误,两个地址有一个写错了。

奇怪的是运行时正常啊,这就是点亮LED的  但是LED的功能实现没问题

网友F:
建议查看手册,看看0x40001800+0x24是哪个硬件的映射地址,使用宏定义与变量相比,能够更清晰的知道控制哪个寄存器

网友C:
楼主真够头铁的,自己不去查单片机手册,也不告诉大家单片机型号让别人帮你查,那就憋着吧,你说几就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