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源切换电路问题

楼主(2022-04-15):
当电源25V和电池24V都接的时候,电源优先供电,同时单片机控制给电池充电(R2下面加三极管省略),当电源断开,电池供电。下面三个图,哪个比较好。
电路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图3中Q4 ,导通瞬间VS电压比VG高25V,导通后12V,这样会不会烧坏Q4。
图中的PMOS管实际用 的AO4805 . 51hei图片编辑_222222222220220415153733 -

网友A: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我觉得两路都串个二极管再到主供电线路就完事了 串二极管的目的是防止一路断开情况下倒灌 要供电优先也没问题啊 供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不就优先了 5v供电3.7v电池 电池的电出不去啊 没有外供电就是0v供电3.7v电池 不就切过去了 还是无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