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不出户,有什么电子DIY的东西可以做出来消遣?

楼主(2022-04-15):
由于目前这个情况出不了门,快递也进不来,东西也买不了。刷抖音是浪费生命。

手上有STC全系列单片机若干,HC595,CD40系列,LED(F3,F5 各色),  数码管,点阵屏,OLED屏,直流电机,霍尔,干黄管,水银开关,RC522, CH340,CH341, 等等若干(全都50+),三极管,场效应管,二极管,电阻,光偶,继电器,光敏,热敏,压敏电阻,蜂鸣器,微动开关,拨码开关,行程开关,旋转拨码器,等等管够。

除了光立方,贪吃蛇,这些, 还有啥好玩有趣的东西可以做一下的? 不需要有现成的代码和电路,给个方向,让我打发打发时间即可。由于快递不通,必须画板子或者补充其他元件才能搞的活,就不要推荐了。

网友A:
感应灯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PID算法的恒温鱼缸???

网友C:
你可以做这个  二进制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这个  二进制时钟

哇,请问一下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哇,请问一下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东西?

你可以用51单片机来做啊。就是几个 LED灯。
你可以试试这个软件。

网友E:
我是不太会,不然我要做的东西很多,楼主说的这些东西,用途还是很大的

网友F:
网络上有很多可以做的东西啊,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这个  二进制时钟

先, 感谢一下, 至少这东西,是目前的条件下,能做出来的东西。
不过呢,给两个娃看了一下,一个觉得颜值太低,一个觉得没意思,一下子我也没了动手的欲望。

想问问,有没有别的点子? 主要考虑 两个娃能感兴趣,不管是颜值或者趣味性。毕竟有人期待,才有动力对不?不然继续躺着晒太阳当咸鱼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不太会,不然我要做的东西很多,楼主说的这些东西,用途还是很大的

不太会不要紧,说说你有这些的话,会想做啥?给个参考,有个方向就行,
主要是自己没有方向,或者说灵感,音乐钟,贪吃蛇,俄罗斯方块这些都作过了,连电子靶盘都作了,不知道接下去玩啥了,只要你说出个名堂出来,要是我家的两个娃相中了,我就有个目标,可以立项了,现在是茫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太会不要紧,说说你有这些的话,会想做啥?给个参考,有个方向就行,
主要是自己没有方向,或者说灵感 ...

做个电子琴,也许娃娃有兴趣。电子骰子,配合其它游戏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这个  二进制时钟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吗?

你是指什么软件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电子琴,也许娃娃有兴趣。电子骰子,配合其它游戏玩。

2年前, 一样的情况, 那时候一样没事干,有做过电子琴, 被嫌弃了……,毕竟,单片机做出来的电子琴……,你也懂的。

电子骰子倒是可以做, 不过我有个想法,你这边有没有好的方案?
有没有办法能,我比较容易出6,其他人很难出6,但是又很被难看出来?

网友I:
你要是闲得发慌 帮我写串口协议吧 能让你觉得足不出户至少比琢磨协议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是闲得发慌 帮我写串口协议吧 能让你觉得足不出户至少比琢磨协议好多了

串口协议? 不是有大把现成的么?
还是说,你是要自定义一个 基于串口通讯的 DIY传输协议(实际是指令格式这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这个  二进制时钟

读这个时钟要动脑子,好!防痴呆!

网友J:
哦,有大把时间和技术哟,可以的干下面这个:
     上周五晚饭后,照例陪老妈在小区遛弯半小时回家,坐下来没几分钟,她大汗淋漓,呈现痛苦状,急忙送六院急诊——急性胆囊炎。由于老妈岁数近九十了,医院早在几年前就彻底否定了给她动手术的方案,这次胆囊炎复发(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发作),也还是只能采取保守治疗了——饥饿疗法+输液消炎。
      输液有感:老年人手臂上的静脉血管不容易找到,往往是护士好不容易找到个理想的入针点,就在针破皮时的疼痛,使得老妈不能忍痛发生颤抖,导致针刺不进血管必须重来,一个“滞留针”扎两三次是常事。老妈遭罪啊!我就奇怪了,电子科学如今如此发达,咋就没人发明个“静脉注射机” ?
       抽血有感:同样,抽血化验也是不易啊,老妈入院、中途、出院同样科目遭了3次。医学科学停滞了吗?几十年都是这样啊,不能采取其它检测方法?
      观心电监护仪有感:这种在身上贴上电极,连上主机的方式就不能改改吗?这次看老妈身上一台心电监护仪有几根电极线,加输液的两根,那身上像蜘蛛网,太不方便了。不能用无线连接传输数据?不能无接触式数据采集吗?

      幻想:依托目前的大数据、传感器(红外、电子嗅觉、情绪分析、脑电波收集.......)技术,在家庭安装人体(家人)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进而对人体异常给出有关诸如饮食、给水、睡眠、锻炼等等建议,并在突破一定限度时及时预警、报警,这个平台应是医疗保障机构的。就医时,大数据早已获悉了患者过去、现在的各项生理状态,无需患者自述,大数据给出医治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2年前, 一样的情况, 那时候一样没事干,有做过电子琴, 被嫌弃了……,毕竟,单片机做出来的电子琴……, ...

用电子技术做博弈设备,暗藏玄机是大大概率事件。以前游戏机的主板上就有赔率开关或远程赔率控制装置。

网友K:
小孩一般对能动的东西感兴趣,加上机械部分组合比如一个能避障的小恐龙,加上舵机加模块遥控小车,加上语言识别等等

网友L:
弄个跳舞机

网友M:
做个无线遥控玩具车娱乐消遣一下也是不错

网友N:
不能打板,不能快递,那就基本没什么好搞的,玩游戏过日子吧
太有难度的不想去搞,没有难度没有兴趣搞
我这前一阵子也是封了段时间,但我们封之前是有了很多的风声了,总感觉封是迟早的事
所以,我提前做好准备了,买书,打板,开始学STM32,好像这还有点兴趣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串口协议? 不是有大把现成的么?
还是说,你是要自定义一个 基于串口通讯的 DIY传输协议(实际是指令格 ...

是DIY的 现成的协议有些功能用不上 有些需要的功能又没有 研究半天还不如自己搞一套协议 而且我觉得那些协议的效率不一定有自定义的高 毕竟应用环境和要求各不相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N:
不能打板,不能快递,那就基本没什么好搞的,玩游戏过日子吧
太有难度的不想去搞,没有难度没有兴趣搞
我这前 ...

别担心 没啥 我们小区给关闭2次了 我是比较支持有问题就立即关闭 顶多二十来天 不关闭就是没完没了 长痛不如短痛

网友O:
可以做小猫电子时钟,需要买个焊接工具,非常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能打板,不能快递,那就基本没什么好搞的,玩游戏过日子吧
太有难度的不想去搞,没有难度没有兴趣搞
我这前 ...

你这边是真的比较幸运, 关键是你那边距离发货地也进, 收到风声备货来的及。
我们这边比较悲崔的是,23号,我们就关了,然后26号其他人收到风声,1号开始全分,大家疯狂开始备货的时候,我们还出不去,只能干瞪眼。关键是我们这栋,还擅自拒收已经发过来的快递。哎…… 说起来都是泪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哦,有大把时间和技术哟,可以的干下面这个:
     上周五晚饭后,照例陪老妈在小区遛弯半小时回家,坐下 ...

验血目前还真没什么其它方法 血压的成份甚至直接接触都无法确认 需要离心机或者其它东西分离 有些成份还需要添加染色剂或者活性剂一类的东西 只能来真的 非接触暂时还是个科幻片

注射机搞出来很容易 但问题不在于技术 在于责任 出了事谁去承担责任 自动刹车很早就有 一直不能实用就是因为责任 如果最后刹住的是人 那么出了事是当事人承担责任 如果是车负责完全刹车 出了事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心电监控无线是可能的 但发射装置的能源供应解决不了不能推广 一个诊室十个患者不多吧 呃。。。。反正我们这不算多 一个人身上2个设备不算多吧 那就是20个 每几个小时充一次电不可能的 总共就那么几个护士 不充电已经压力很大了 如果在病床上提供大容量供电 那并不会减少连线 只是连到病床 意义不大 吊瓶更不用想了 无线输液 呃。。。。。。想着那画面有漫威的感觉

健康系统 除了红外 其它几个技术需要的算力都很大 如果推广到大人群 服务器群构架就是个工程了 后期没效益电费恐怕抗不住 然后 这些数据要使用 牵扯利益均分 没个大腕做后台 人事搞不定 君不见数字化交易和全国市场统一背后都是国家行为 企业做不到

还有吧 你说的那些采集数据在临床上只能作为参考 不能作为依据 这个。。。。。。你要是搞过维修就比较容易理解 反正修人也是修 道理一样的 所以那些数据其实对临床帮助并不大 不是说没用 如果急救还是蛮好 因为急救要求的是时间 尽快让患者稳定下来再说进一步怎么办 基本就是治个表 而患者自述总是带有偏向 并不等于实际情况 医生只是听听 实际有用的还是医院里当时做的那些化验数据

医院现在的进步还是很大很大 但没人思想快 毕竟从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到真实潜艇之间还是过了些年的 而即便今天 最好的潜艇也没达到海底两万里中那潜艇的水平

网友P:
楼主做什么东西都不打板子?既然收不了快递,板子打不了那就基本做不了什么了,除非搭棚焊接,或者用洞洞板

网友Q:
骰子作弊简单。看什么样的电路。运动的就安一个摇晃开关。平面的就用按键时间。方法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Q:
骰子作弊简单。看什么样的电路。运动的就安一个摇晃开关。平面的就用按键时间。方法多得是。

理论上,作弊应该很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 比如,你说的用按键时间, 我按3秒,比较容易出6, 但是, 只要2-3圈之后, 我家娃就能发现, 所以, 基于大家公用的  骰子   有没有什么比较隐蔽的触发方案, 可以供我参考的?

网友Q:
好像跑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作弊应该很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 比如,你说的用按键时间, 我按3秒,比较容易出6, 但是, 只要2- ...

在按键上做个触发匹配 比如0.5秒内连续2次就认为开启作弊 持续按键超过0.5s就认为放弃作弊 我试过 200ms内连击2次是可以实现的 还是车上那种硅胶按键 不是很灵敏 如果用那种弹簧的开关 稍微练习一下只断开按键但不抬起按键 对方也不容易发现你是连击

确认开始模式后 以随机数产生赢 而且定义赢的概率在一个范围内 范围其实>60%就可以 不然太明显了 这样换座位也可以执行 假如换座位 那么另外一个按键有开启触发 就自动关闭前一个按键作弊模式 相当于就是个认主过程 运算都是后台 就不太容易发现了吧

网友R:
我上次要做红外遥控开关,仿真成功了但是实物没出来。不过这个设计实际是挺简单的,论坛里也有人分享了电路图和程序,总之成本很低可以一试喔!

网友R:
引用 网友R:
我上次要做红外遥控开关,仿真成功了但是实物没出来。不过这个设计实际是挺简单的,论坛里也有人分享了电路 ...

啊,只看到了有一些零部件都有,但是没注意到不方便打板。不好意思呀,不过我之前设计的电路自己焊接也是可以的(虽然没成功呜呜呜),打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按键上做个触发匹配 比如0.5秒内连续2次就认为开启作弊 持续按键超过0.5s就认为放弃作弊 我试过 200ms ...

嗯, 你说的这个, 是可行的,但是双击,换位子什么的吧,有一定的问题,比较适合娱乐用的这种,我只是和娃玩飞行棋,顺带的提高一下他们防忽悠觉悟。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和你聊聊,我的“忽悠娃”历程吧。
最初做电子骰子,只是实在不愿意下一盘飞行棋爬50次+ 的桌底去捡不知道轻重的娃扔飞的骰子。
最初版的电子骰子,极其简陋,就是一个数码管+一个轻触按键,按了就随机显示 1~6。
最初给电子骰子加上小后门的初衷是:娃不知道轻重,超级大力玩不了几天,就要换开关,为了让他知道轻重,爱惜东西,我加了一个压敏电阻,只要按得越重,数字就越小,后来手脚的确是轻了,结果也被他摸索出了,如何精确控制骰子点数的小技巧……(这得佩服,我都做不到……),然后,游戏没法完了……
第二版,纯粹是为了找回场子了,设计了按下后数字快速变动,放手后慢慢停止,确定出数字,我做了一个手脚,根据前一次的数字,来确定,这次长按多久后放手,能100%出6,这个,个人觉得比较隐蔽。赢了一整天,一下子精神气爽了,第二天儿子就不玩飞行棋了,开始研究骰子了,研究了2天,然后开始和他妈,和他姐完飞行棋,不带我……,然后连赢4-5把,气跑了他姐他妈。
第三版,以按键的感觉不够真实为由,作了一个用水银开关驱动的 骰子,为了确保隐蔽性,装了三个水银开关,分别对应 上下,左右,前后, 然后根据我摇晃的角度,和时间,来区分是不是我摇得骰子,来确定是否90%概率 给6。个人觉得,这次做的真的很隐蔽,但是,吃亏两次儿子,真的观察的很仔细。这次也就1个多小时吧,他就学会出6了…… 自此,忽悠娃计划搁浅……

你这边,还有啥好点的方案不?

网友S:
做个光电反射式传感器检测的非接触式转速测量表

网友T:
可以搞bootload

网友U:
搞个机器人,或者机械臂

网友V:
用点阵做个贪食蛇未尝不可

网友W:
引用 网友J:
哦,有大把时间和技术哟,可以的干下面这个:
     上周五晚饭后,照例陪老妈在小区遛弯半小时回家,坐下 ...

医疗方面的东西可不是有技术就能大面积铺的,这东西不看你做的好坏,看你人情世故能不能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点阵做个贪食蛇未尝不可

主要是上次隔离,已经做了, 娃也玩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搞个机器人,或者机械臂

没材料阿…… 要是能有快递……,能做的东西很多,我也不用上来问了……

网友X:
这个有点儿意思,有时间偷学一下概念,做一个

网友Y:
利用手里现成的东西,琢磨一下通讯类的比较靠谱

网友Z(2022-07-27):
引用 楼主:
嗯, 你说的这个, 是可行的,但是双击,换位子什么的吧,有一定的问题,比较适合娱乐用的这种,我只是和 ...

你是有趣的人!会教小孩!

网友AA(2022-09-30):
我老家厕所没有门,家里如果外人来了,经常会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导致很尴尬。能否做个有人进去就能感应的灯提示

网友AB:
电子飞行棋,RGB灯的棋盘,电子骰子

网友AC:
和我封在家差不多,感觉什么想法都没有,然后我去整了模拟电路,主要是振荡器和混频器,无线电接收发射,计算一小时,电路一分钟,调试一整天,无线电玄学你值得拥有

不行学一下Verilog吧,仿真就行,FPGA用不起CPLD还是可以的

网友AD(2022-12-04):
电饼铛没有定时关机,有两次开了一夜好危险!弄个定时关机?1300W6-7A电流我打算用中间继电器2两组触点并联,定时时间设置两档几分钟到1小时左右,,,,,,

网友AE:
单片机万年历

网友AD:
弄个手摇发电机或许孩子能玩一阵?小孩子能持之以恒的还要看他自己的兴趣,,,,,,,,,,,,,,,,

网友AD(2023-01-14):
阳台的推拉门总出问题!弄个电动的?50瓦电机加变速可以了吧?这个工程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