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更方便,汇编语言还有学的必要吗?

楼主(2022-04-15):
学校里教的是汇编语言,
但感觉C语言更方便,也更易懂,
那汇编语言还有学的必要吗?

网友A:
1.先从C语言入门,再学习汇编,再对比编译后的代码,找出效率低下的代码,优化掉,成为高手。
2.先从C语言入门,发现单片机算力不够,换更高的STM32,ARM平台,挣更多钱。
3.死磕汇编,做最具效率最节约资源的开发者。但是时间上很可能竞争不过搞C的。

网友B:
只是为了应付学习, 应付工作, 就不要学了,编译器会把你的C语言自动翻译成汇编。 如果想真正弄懂,最好学一下汇编, 就好象外语,你只为了做生意,可以请翻译,没必要学, 想知道外国人的小算盘,了解外国人真实想法,就自己学外语。

网友C:
把C比做电路模块  汇编就是电子元件 电路模块能用了  再来认识下电子元件不是太难了  感觉不存在学的说法,再说汇编不同的单片机 汇编语言是不一样的,现在芯片换来换去的,也不能每个汇编系统都精通吧,我的建议是精通C  汇编想就认识一下  不想也无关大雅,至于用汇编去开发应该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D:
汇编没有学习的必要,它不是必修,只能说是多会一门编程语言并不是干事而已
搞单片机的,不会汇编的人多了去了
至于优点什么的,汇编的对比C,它的优点基本被它的缺点掩盖了
但学校是教了,那就学习下,了解一下就会,不需要深入
把所有的重心放在C语言就行了

网友E:
C语言还是基础重心,汇编语言会帮助你理解计算机底层

网友F:
在几年前很多工程应用都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现在应用C语言偏多,因为C语言阅读方便等。而且接下来的趋势是通过matlab自动生成C语言,不在需要开发人员知道单片机的汇编方式。所以C语言可以重点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只是为了应付学习, 应付工作, 就不要学了,编译器会把你的C语言自动翻译成汇编。 如果想真正弄懂,最好学一下 ...

当然要学,增加语言素养

网友H:
有的,效率不同 汇编效率高,C语言效率比较低

网友I:
还有精力就学

网友J:
汇编语言是最基础的,学习汇编语言主要是培养自己编程逻辑的能力,为接下来学习c语言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