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减法指令问题

楼主(2022-04-16):
程序:if(k3==0){delay(20);if(k3==0){i=i+2;if(i≥10){i=10;}}}
if(k4==0){delay(20);if(k4==0){i=i-2;if(i≤0){i=0;}}}

问:为什么减到小于0后,i不等于0,而是一个很大的数。

网友A:
小于、等于0后继续减2就变成了65533(0xFFFD,对应着char类型0~65535)。if(k4==0){i=i-2;if(i≤0){i=0;}}改成if((k4==0)&&(i>=2)){i=i-2;} 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于、等于0后继续减2就变成了65533(0xFFFD,对应着char类型0~65535)。if(k4==0){i=i-2;if(i≤0){i=0;}} ...

关键问题在于i的类型,如果是unsigned那么你写的对,如果是signed那么楼主写的对,不用改,看到很大的数很可能是IDE显示的问题,不是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等于0后继续减2就变成了65533(0xFFFD,对应着char类型0~65535)。if(k4==0){i=i-2;if(i≤0){i=0;}} ...

有用,谢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问题在于i的类型,如果是unsigned那么你写的对,如果是signed那么楼主写的对,不用改,看到很大的数 ...

有用,我两个都试了一下,确实是,谢了,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