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没导通,为什么电压是12V

楼主:
MOS没导通,为什么电压是12V

网友A(2022-04-16):
这个电路有啥意义?
mos没导通,mos开路,mos相当于不存在,1n4742是12v稳压管,反接两端电压12v,电源24v,24-12=12v,稳压管反过来就是24v,电流几乎为零,所以电阻没有分到电压。

网友B:
因为万用表在电压档位时,“+”“-”端相当于一个大电阻,此时你在看电路,它就有了回路。稳压管就有了压降,接下来你计算下,自然就知道显示含义了。
总之,是个显示器使用基础知识问题:万用表电流档内阻很小、电压档内阻很大;电阻档给出的是个电压

网友C:
这个很正常,场效应管与二极管都是半导体元件,他们不导通时可视为是个阻值很大的电阻,这两个电阻串联构成分压电路,所以其连接点是有电压的;
这个你很容易去验证的,找两个二极管同向串联起来,然后反向地去连接到电源,此时是不会有电流的,但是每个二极管上的电压是存在的,并且其和就是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