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2022-04-16):
导通后,S应该是0V,G也是0V ,PMOS不应该导通。为什么S有3.7V电压。

网友A:
回去补电路吧,pmos对应pnp三极管

网友B:
“S应该是0V”的想法就是错的,只有完全导通才会是0,你都知道了不会完全导通,那么现在的电压不就完全合理了吗?

网友C:
Q1和R1互换一下才是PMOS的正确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