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上孔的种类

楼主(2022-04-16):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红色框里的圆孔是什么孔?在AD里面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A:
红色框里就是通孔焊盘,用于直接穿焊较粗导线。其属性与直插件的焊盘一样。

网友B:
它就是个多层通孔焊盘
你要是把过孔做成多层通孔的,只要尺寸标注上了,它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就是个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里就是通孔焊盘,用于直接穿焊较粗导线。其属性与直插件的焊盘一样。

感谢答复!

网友D:
过孔(via)是PCB线路板的重要组成部分,钻孔的费用通常占PCB制板费用的30%到40%。简单的说来,PCB上的每一个孔都可以称之为过孔 作者:中信华PCB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510055/ 出处:bilibili

网友E:
就是焊盘,把孔开大点就好了

网友F:
焊盘开孔或者过孔不盖绿油,都能做出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