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滤波电路,单片机就没电了,电源两端也没电?

楼主(2022-04-16):
usb-ttl的RXD和TXD一直亮红灯,程序写不进去。电源两端并了104电容和10uf电容,不接滤波电路单片机会有电

网友A:
你还是别用这种洞洞板吧,这种不少焊盘是连在一起的,会用的节省焊锡,不会用的指不定哪短路了,换个正常的洞洞板吧。

网友B:
天哪,你根本就不会用这种洞洞板,芯片要转90度安装。你现在这种接法把管脚都给短路了!!!

网友C:
不接滤波电路单片机会有电 ?
看看是否有短路,或某电容接反了

网友D:
估计,楼上大家说了半天,搂主还是还没能理解, 仔细看图中画框处。

这些都是 连在一起的洞,依此往下延伸类推,你的TX,RX 互相是短路的,你的晶振两脚也是连在一起的。
明白了没有?

网友E:
短路了哦。。。。你不用万用表测一下吗

网友F:
MCU使用方向转90°,你另一个帖子跟你讲了,你不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使用方向转90°,你另一个帖子跟你讲了,你不改呀!!!

换了个板子,已经焊好了,第一次焊接,不知道这个板子后面是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