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怎么关闭systick 定时器?

楼主:
最近在用STM32单片机时发现 在睡眠模式和停止模式下SysTick都会运行 查资料说是滴答定时器中断也能唤醒睡眠模式和停止模式  在眠模式和停止模式 需要关闭systick 定时器  但是代码里那里可以设置关闭呢?看到有的说Systick->CTRL, 0位是systick 使能位。  但是还是找到具体那行代码是关闭的,有没有关闭过的大佬能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22-04-16):
SysTick->CTRL=0x00;
就是关闭了
0位是使能位

网友B:
systick是内核的一部分,所以讲stm32的资料一般都不讲,要看《Cortex-M0/M3/M4权威指南》这本书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ystick是内核的一部分,所以讲stm32的资料一般都不讲,要看《Cortex-M0/M3/M4权威指南》这本书才行。

谢谢 ,这个确实在《Cortex-M0/M3/M4权威指南 里面才能找到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ysTick->CTRL=0x00;
就是关闭了
0位是使能位

问题已经解决啦。光这样不行,这个的话关闭是关闭啦,但是系统时钟还在跑,功耗还是比较大。需要把
SysTick->VAL=0x00 来清空VAL  清空定时器。这样就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