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315Mhz无线解码的问题,请大神给指点

楼主(2022-04-16):
参考论坛的代码自己整理一下,想要实现继电器点动,就是按着遥控按键不松继电器一直吸合,松开遥控继电器断开。现在试了很多办法一直是继电器有间隔的跳动,希望哪位高手给点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MCU是STC的8A8K64D4

网友A:
按照硬件解码的协议来做就行了 看看PT2272里面的时序图,主要问题在这里。 不建议使用软解码,精度不高还占单片机很多资源,CPU使用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硬件解码的协议来做就行了 看看PT2272里面的时序图,主要问题在这里。 不建议使用软解码,精度不高还占 ...

感谢你的提议,先把软解码做出来看一下效果。然后再跟硬解码比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提议,先把软解码做出来看一下效果。然后再跟硬解码比较一下

你长按的时候每个码有10多毫秒的间隔,会不会是这里照成的

网友C:
图片花花绿绿的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长按的时候每个码有10多毫秒的间隔,会不会是这里照成的

现在的是吸合600ms然后断开100ms再吸合。

楼主:
等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D:
你发一下原理图,及遥控和接收头的参数,我给你写个程序,测试一下,你的硬件是否有问题(主要指稳定性,因为点动/长按是需要硬件高可靠性接收的),确认硬件没有问题时,再调整程序测试效果!

网友E:
自己定义一个通讯协议,可以参考红外通讯

网友F(2022-05-21):
Delay延的时候单片机是没办法处理其它是情的,我想是这个问题,我们都是用定时器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