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2C通信具体是什么啊?

楼主(2022-04-16):
I2C通信具体是什么啊,为什么学校里面上课一点都没讲,竞赛却用的那么多啊

网友A:
一种总线通信协议,论坛就有

网友B:
一种常用通讯协议,可以看看b站  up 江科大自化协  的教程

网友C:
IIC就是通讯协议的一种,几乎是学单片机必修,虽然会有其它协议的器件,但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学的IIC的
24C01,最常用的IIC协议芯片,会用它了,你就理解IIC了

网友D:
如果是竞赛培训学校,可能讲也可能不讲,因为这个太基础,任何单片机的入门书里都有。

网友E:
总线接⼝接了上拉电阻,默认为⾼电平,所以就可以⽤“当低电平出现”来标记出⼀种起始信号。我个⼈把它想象成:许多⼈在⼀条⾛廊上的不同房间(器件)⾥,⼤家都把门打开,连出两根长长的听筒(⼩时候玩的那种),每个⼈都从两根⼤主线上各接⼀根到⾃⼰房间⾥。两根听筒平时都是安静的(1)。如果有某房间的⼈叫了⼀声(0),那剩下的⼈就知道,我们准备开始通话了。为了保证秩序,⼤家选出⼀个⼈当领队,由他来主导通话的过程。这就是总线的主机,其他⼈就是从机。从机有多个,主机只有⼀个。两根信号线,⼀根叫数据线SDA,⼀根叫时钟线SCL。顾名思义,数据线⽤来传输数据,时钟线⽤来管理顺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总线接接了上拉电阻,默认为电平,所以就可以“当低电平出现”来标记出种 ...

精辟!简单,通俗,易懂!

网友H:
看例程,会用就行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