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电压比较器震荡问题

楼主(2022-04-16):
我需要测量有没有20ma信号,如果有20ma就输出高电平,无电流输出低电平。用10欧采样后接入LM393比较器,有20ma输出高电平正常,无电流时,比较器输出震荡,请问有办法去掉无电流时固定在低电平吗?还是需要用运放做差分放大到5v,在用比较器将5v和一个固定的2.5v比较,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我还试了下加一个0.1v加在负输入端上,正输入端是0-0.2v电压输入。两个这样的电路一块测量电流状态的时候,一个管用,另一个不管用,这样行吗?能改一下用吗?

楼主:
我还做了一个负输入端0.1v的,输入和0.2v的电流信号比较,这个单个电路正常能用!我需要几个地方同时测量电流。两个这样的电路串在一起,一个正常,另一个不正常!这个方法可行吗?如何改改才能多个这样的电路串联在一个电流线上输出信号?

网友A:
输出无法为低电平,静态时输出高电平有可能,只要把比较器对地接一只1M左右电阻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无法为低电平,静态时输出高电平有可能,只要把比较器对地接一只1M左右电阻就可以解决

请问比较器的哪个脚接1M到地?刚才试了输出接1M到地和输入正都一样还是无电流时震荡。

网友B:
你这20mA的电流能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C:
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