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退回理由是资料版外物太多,导出来会导致线路焊盘变形?

楼主(2022-04-16):
PCB打样8*10cm的板子退回理由是:资料版外物太多,导出来会导致线路焊盘变形。请各路大佬帮小弟解答,抱拳感谢

2D

2D

3D

3D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外物,只看到所有的插排Jxx和按键Keyx的引脚过孔太小,根本装不上去。

网友B:
其实这板子也可以做出来的,就是靠近边框的线太近了,铜皮有可能给切割会丢失的,PCB厂家退回是希望你规范一下布线的,稳妥一点生产的,这样的布线不太适合量产的,有风险

网友B:
另外注意一下,敷铜方式不是这样的,设置不对,你自己高亮细看一下地线和 敷铜的地方,不连在一起的,一看就看出是经验不足

网友B:
特别看一下CPU的地引脚,问题多多的。  处理一下布线,不要拉地线,直接敷铜,敷铜那里设置一下 方式,同网络的连在一起,孤同要去掉, 过孔,焊盘是十字相连还是直接连接, 多放一些地的孔。  多点练习一下吧

网友C:
走线看起来太细了,有没有0.1mm呀?是图片的问题还是真就那么细,要真是那么细,有几个厂做得出来呢?
问这种问题,就应该把文件上传
图片是真的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B:
细心看了一下,原理图网络完全错了,重复了,完全是短路的,你看看那几个LED,两个焊盘是连在一起的, 完全是错版的。     你要多谢PCB专员好心退回不下单的,浪费钱的

网友B:
楼主发你的源文件出来,帮你分析一下吧,  超低级错误的,做出来的板完全是废板的,网络有问题的, 举例: 电容,LED等等两脚完全短路的, CPU那些引脚都是短路的

网友D:
推荐一个免费的DFM软件----华秋DFM,可以免费帮你检查PCB中存在的问题。

网友E:
自已要好好看看,做过检查吗?

网友F:
1: 花孔连接太细会断.
2: 返回的可能是板框是圆角,而你又增加了矩形外框,说外物应该就是这个外框了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刚学不久,只是用来做练习的,新手水平差勿怪,文件没传上去,下面放个百度网盘链接,前辈有时间可以帮忙指正错误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外物,只看到所有的插排Jxx和按键Keyx的引脚过孔太小,根本装不上去。

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板子也可以做出来的,就是靠近边框的线太近了,铜皮有可能给切割会丢失的,PCB厂家退回是希望你规范 ...

感谢前辈提出问题和批评,新手没经验,之前DRC没有错误了,管脚短路可能是图片不清晰的原因,敷铜的错误已认识到,继续深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看起来太细了,有没有0.1mm呀?是图片的问题还是真就那么细,要真是那么细,有几个厂做得出来呢?
问这种问 ...

感谢前辈批评和建议,下次注意,信号线走的10mil,电源线大部分是30,部分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个免费的DFM软件----华秋DFM,可以免费帮你检查PCB中存在的问题。

感谢前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已要好好看看,做过检查吗?

感谢前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花孔连接太细会断.
2: 返回的可能是板框是圆角,而你又增加了矩形外框,说外物应该就是这个外框了吧?

感谢前辈的建议和解答,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