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使用2596-12电源模块出现电感啸叫的问题解决

楼主(2022-04-16):
!布线错误会导致2596输出出现问题
说明问题:上电后2596-12后端电感一直啸叫,运行一段时间后持续发烫。
解决方法:(网上找的一部分,自己总结的一部分,不到位的话请指出或补充)
1.电感值问题,根据电路选电感,电感封装以及电感值要和输出电流配套。(具体计算方法看手册)
2.电容太小导致输出电流波动大
3.没加续流二极管(选型要注意,反向电压>1.5*VOUT)
4.布线问题,我的也是这个原因(线布的稀烂,我也知道自己步错了,正在学习中)

电感下面的大电容C43不能按照上图中在电感上随便接线,而是要顺着电流流向布线。而是类似于这样

分析一下电流流向,好像是和这有关。改完以后就不叫了。(欢迎大佬在评论区讲解一下)

再介绍一下2596
1.先来个简介
2596简介芯片类型: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固定频率振荡器150KHZ) 输入电压范围:4.5V~45V
转换效率:75%~88%
电流输出:3A电流输
其他介绍: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等提供的有:3.3V、5V、12V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
2.画的电路图

12v输出

网友A:
不同厂家的2596外围电路参数是不一样的,建议你查看芯片手册

网友B:
这个小功率  DC  TO  DC  走线很随意   没楼主说的那么邪乎 ?

网友C:
LM22596对PCB的走线要求很严,而且对电感和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要求也很严格,详细内容见附件

网友D:
4脚是反馈脚,输出更应该是先通过大电容再通过小电容,然后再到4脚
C44并没有在反馈的网络中
这个IC的布线,在LM2596的TI官方数据手册中是有参考的

网友E:
1、声音一定是振动引起!
为何振动呢,松动了?胶之。
2、听到的声音,频率一定在音域中,查振荡频率,及其谐波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22596对PCB的走线要求很严,而且对电感和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要求也很严格,详细内容见附件

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4脚是反馈脚,输出更应该是先通过大电容再通过小电容,然后再到4脚
C44并没有在反馈的网络中
这个IC的布线, ...

对是这样的,我这个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