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0,1都被用了,用串口必须要把定时器1的内容删了吗?

楼主(2022-04-16):
如题所示

网友A:
用串口,可以用t2定时器,或者串口模式2,固定波特率模式,然后反算出波特率之后,另外一边的设备或电脑,迁就51单片机的波特率调整。

网友B:
看数据手册,串口的波特率并不都是固定用某个定时器的,可以切换的

网友C:
如果有定时器2的话,可以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如果没有,可以分时使用定时器1;如果都不能的话,可以扩展一个8251

网友D:
楼主没有贴程序,无法提供具体建议。通常不是很复杂的程序一个定时器0足以应对多项定时需求,定时器1作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不够用基本上都是不能合理规划程序构架,程序运行效率低下。曾经用一个定时器搞定20~50分钟可预置倒计时、无源蜂鸣器驱动及互补对称的两路PWM脉冲输出。

网友E:
赞同板櫈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贴程序,无法提供具体建议。通常不是很复杂的程序一个定时器0足以应对多项定时需求,定时器1作波特 ...

你好!我就是做了一个发声的,定时器0控制了音调频率,定时器1控制了延迟时间,我想在加个串口链接电脑,却不知道怎么设置串口。因为平常没用到过两个定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