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原理图里的U3是一种什么应用?有代替的办法吗

楼主(2022-04-16):
这个一个频率预选器控制电路的一部分,根据频率变化选择U3输出不同的电平 u3实际型号是82s131   这是一个古老的存储器ic   请各位给指点下

网友A:
这个U3怎么看它都是个BCD编码器IC,怎的就是“存储器”了呢?
框图工作原理:XA3信号经U4、U5(整形、缓冲.....)送到U3输入端A0~A8,由O1~O4输出BCD码(频率波段)。这基本就是个典型的BCD编码过程。

网友B:
2K-bit TTL bipolar PROM,2K-bit双极可编程序(一次性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百度到的主要就这意思,还有长长的E文说明书。
个人感觉先明白用这个做啥 ? 知道用处用法等,就不难找出替换方案了。
如果只是维修中这个器件坏了,直接找厂家(如果没倒闭的话,非芯片厂家)。

楼主:
这个产品已经停产很久了 我按照这个arcade-cabinets的办法读出了程序 但是写入到w27c512 换上去还是不能正常工作 以前还能有部分频率选择正常 换上写好的27c512 就全部不行了。

网友C:
里面要烧写的,如果有好的芯片,可以测出来逻辑输入输出关系,如果没有那可以推测逻辑,如果推测不出来就只能找原厂了。

楼主:
现在输入输出的电平都确定了 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来代替这个ic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实际测量的输入输出电平

实际测量的输入输出电平

网友D:
自己写个单片机替代掉算了

楼主:
用单片机的话 用哪种合适呢老师请教下该怎么编写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