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电波钟周编码变更问题

楼主(2022-04-17):
各位前辈高手资深玩家,大家好!我自制了台电波钟,持续运行近一二年的样子,一直正常。最近半年多前,突然有一天发现我自制的电波钟,在周显示时将星期7显示成星期0,反复查看程序,没有发现问题,我用手机发送电波脉冲,电波钟又能正确解码,显示星期7。工作忙,一直没有处理。今天我用另一块电波接收板,用逻辑分析仪,读空中波形编码。4月16日,在12点前,是周六,接收到的编码第8.9位编码是1,2,四进制换算后就是周六,没问题,但在4月17日,00点后,按之前的编码格式,第8.9位编码应该是1,3,解码显示为星期7,但我接收到的空中电波的第8.9位,在00点后,也就是4月17日星期的编码上显示为0,0。解码出来肯定就是星期0。请问是中国的周编码格式改了吗?还是出了问题,没人发现?希望与发现问题的朋友能共同讨论。以下为逻辑分析仪读出的空中编码。

楼主:
见以下逻辑波形图与电波钟周显示--0--

楼主:
希望有高手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这张河南发射的电波编码是截图的,会更清晰。

楼主:
如果不是故障,是变更了编码规则的话,那市场上的电波钟,如有星期显示功能,那怎么办,是不是全部要更新程序?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故障了。这东西不会随意变更。不过自己写的程序,倒是可以随便改。

网友A:
我的电波中用了10年一直正常,编码不会变,应该是信号接收不稳定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波中用了10年一直正常,编码不会变,应该是信号接收不稳定造成。

老哥,你看我逻辑分析仪接收的编码波形,第8.9位的确变成了00,在0点前,是周六,编码就是1,2,就是完全正常的,周日应该是1,3才对,结果成了0,0。半年以前,都是正常的。后面变了了星期0,我一直怀疑是我的钟出了问题,结果是接收到的变码变化了。如果改一下程序让周0变为显示周7也是可以,但这肯定不是治本,还是要找出原因,为什么编码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波中用了10年一直正常,编码不会变,应该是信号接收不稳定造成。

请问老哥你的电波钟,有星期显示吗。我的程序是没有万年历的,日月周时分秒,上下午全靠电波授时。如果你的是自制的电波表,请问你的星期有无读取编码。市场上的电波表,可能内存了万年历程序,星期的信号可以不会读取,读取日期就知道是周几,所以不会出现显示错误。

网友B:
加个RTC吧,电波只用来校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RTC吧,电波只用来校时就行了

是的,我有rtc,因为我没有外设按键来调日期和周,所以全是依赖电波授时调整,就是没有明白为什么编码会改变。哈哈,可能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我改下程序,加一个判断,周为0时,直接显示7就好,还是照旧用电波授星期,就算编码哪天又调回来,也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RTC吧,电波只用来校时就行了

有rtc,右侧三个按键只能调时间,还有一个按键是强制授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看我逻辑分析仪接收的编码波形,第8.9位的确变成了00,在0点前,是周六,编码就是1,2,就是完全 ...

接收信号不稳定,什么编码都可能出现,你可以把不同时间收到信号加以对比,如多次重复,再和前几次显示对比,分析后再改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哥你的电波钟,有星期显示吗。我的程序是没有万年历的,日月周时分秒,上下午全靠电波授时。如果你 ...

我是商品数字电波钟,有月,日,星期,时分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信号不稳定,什么编码都可能出现,你可以把不同时间收到信号加以对比,如多次重复,再和前几次显示对 ...

嗯,反复确认过,并且我的钟,已经显示有半年多的星期0了,每周如此。逻辑分析仪也抓过好多次,只要不是星期天抓出bpc编码就是对的,能对应到正确的星期几。到了星期天,抓出来就是00编码,过程和结果不会有差错,我有很多可验证方法,比如bpc模块,手机摸拟bpc,以及二台自制的电波钟,逻辑分析仪等。我就是想确认,在其它地区是否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希望能用逻辑分析仪抓个星期天的波形来做对比。确认编码格式是否改变

网友C:
编码是没变化的,如果变了,世面上的电波钟就全部呵呵了,这东东又没中九那样电动升级程序。
出现错码,可能是信号受到干扰或硬件不稳定,可以试着找出规律分析可能的问题。
实在不行又图省事,可以直接更换相关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是没变化的,如果变了,世面上的电波钟就全部呵呵了,这东东又没中九那样电动升级程序。
出现错码,可 ...

我会持续去发现问题,硬件不会有问题,1我用手机发送bpc不会出现星期0.
2,bpc星期0,只出现在星期天,星期一到六都是正确的,0点后编码就变成00,这是我一直用逻辑分析仪,测的空中信号,持续监控的结果。3,我更换了二块bpc,都是相同结果,并且我手上有二台电波钟,抓出来的信号都是一样的。4,不可能是干扰信号。我持续监控波形,就是日期切换到星期天,编码马上就变化,跨过星期天,就恢复正常。5,我周边没有干扰,晚上十一点后,很干净,请看我逻辑分析测的bpc波形。我希望有朋友能测试一下星期天的bpc波形,对比后才能下定论。

楼主:
我希望有朋友能发个周日的bpc波形

网友D:
曾经也想过要搞电波钟的,想了一下,还是搞GPS实在
GPS+DS3231,基本就是几年不用去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反复确认过,并且我的钟,已经显示有半年多的星期0了,每周如此。逻辑分析仪也抓过好多次,只要不是 ...

如果半年多重复,星期天是00编码,那以后00编码就显示星期天。

网友E:
这种协议应该不会随意更改吧,不然会乱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曾经也想过要搞电波钟的,想了一下,还是搞GPS实在
GPS+DS3231,基本就是几年不用去动的

我也和老兄一样 用的GPS+时钟芯片方案 只是用的1302 3231最终我还是没解决误差问题 我手里的3231在3v和5v下精度不一样 3v误差会特大 可能还是哪没搞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和老兄一样 用的GPS+时钟芯片方案 只是用的1302 3231最终我还是没解决误差问题 我手里的3231在3v和5v ...

我在马云家买的3231都是很准的呀,其中还有拆机的呢,有好几个是三年前用到现在的,都没有动过的,因为只显示到分,基本跟北京时间是没有误差的
GPS只有在没有电源的的时候把钟拿到户外才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半年多重复,星期天是00编码,那以后00编码就显示星期天。

是的,其实对钟来说,改一下程序,就默认00为周日就行了。我发贴的目的,就是想求证周的编码确实调整了。这个也不是靠想象,无论是电波钟接收,还是单独模块接收用逻辑分析仪看脉宽,都证明周7的编码已调为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协议应该不会随意更改吧,不然会乱套了

还在进一步研究中,每周只有一次机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马云家买的3231都是很准的呀,其中还有拆机的呢,有好几个是三年前用到现在的,都没有动过的,因为只显示 ...

我曾经也想过用gps,基于以下几点,我放弃了。首先gps的信号强度弱,基本上在-100dBm左右,建筑物内就更低,室内接收是个问题。第二,单片机有些时钟谐波干扰,在1.5ghz附近的信号,远超过gps强度。给大家参考我们平时测试的车载电子产品在gps段的辐射限值。一般要求在10dbuv/m。有些单片机,dsp,或者dc-dc电源等产生的高次谐波,很容易在这段干扰gps。第二,电波解码简单,可靠,除了数码管扫描偶尔会影响接收外,单片机时钟包括谐波,对bpc没有影响。数码管的干扰可以解决。设定自动对时时间为夜间2点到3点,对时期间,数码管关闭显示。每天更新一次,不会失误。更新失败会有指示灯亮次,至到第二天更新成功后才熄灭。第三就是成本考虑,电波钟模块相对性能较好的dps模块要便宜。

网友G(2024-04-26):
引用 楼主:
我曾经也想过用gps,基于以下几点,我放弃了。首先gps的信号强度弱,基本上在-100dBm左右,建筑物内就更 ...

网络授时呢,感觉室内的话,电波钟和GPS都不是很好使

网友H:
注意:

BPC的标准从制定到实施(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标准都十分混乱:

星期字段内星期天的数值仍有待确定,目前所有已知的接收机都将4’d7作为星期天唯一的对应数据,而商丘发射站发射的数据在大约2022年中开始,除了在星期天的第一帧数据为4’d7,其余均为4’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