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 Flash存储芯片可以直接写入浮点数吗?如何编程

楼主(2022-04-17):
小白求助,
看网上的代码,很多都是把浮点型转为字符串写入,读出来再转为整形,这是为啥?

网友A:
浮点型怎么可能直接写入呢?
写入内存的永远都是0和1
至于怎么转换就不知道了,网上查一下吧

网友B:
芯片只认得二进制,转来转去是人看的

网友C:
现在的数据存储一般都是0和1,只能把浮点转换成整型才可以存储。

楼主:
好的,了解了~谢谢回答的大佬!

网友D:
想把读写的数据char dat 变成 float t类型,可以用 union 合并

union xxx
{
        char c[4];
        float f;
}y;

就理解为一不同类型数据共享内存,同一时刻只存在一种形式

网友E:
浮点数据在内存中,原本就是点几个字节而矣!普通为四个字节。
直接写当成四个字节来写就可以了。
何时需要整形,何时转换一下即可,当然你提前整形也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