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这个液晶?谁有资料或能指明型号吗

楼主(2022-04-17):
谢谢了!

楼主:
一边13肢一边12脚 共25脚,应该是12864

网友A:
背面图提供下看看

楼主:
没有那位高手用过吗?想学习12864,手头上刚好白找到一块这样的

网友B:
不是常用的液晶,就不要折腾了,用现在流行款的吧

网友A:
感觉你这个目前没法使用。这个板子有好几个芯片,还有MCU和RAM,不是简单的LCD模块。一般的LCD模块后面最多也就三个牛屎,或者干脆只有阻容和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目前没法使用。这个板子有好几个芯片,还有MCU和RAM,不是简单的LCD模块。一般的LCD模块后面最 ...

只好先放着,等有资料再试

网友C:
淘汰的早期产品了,二手市场上很便宜的几炆就能淘到 。值不值就看能力和运气了

网友D:
我给你来个
MSM6255 数据手册,LCD 液晶控制器

MSM6255 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来个
MSM6255 数据手册,LCD 液晶控制器

谢谢了,以我能力现阶段看这个是搞不定的

网友E:
唉,我这边现在面临的问题和你相似,十几年前的老仪器,客户突然要使用了,有几台的液晶屏都有问题。液晶屏是迪文的一款很老的型号,都停产多年了。比这个更麻烦的是,即使去淘到几块同型号的,手上也没有配置文件,无法复制。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把几块坏的拆件,看能不能捣鼓出两三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