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不能进入串口中断服务函数?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2-04-17):
在用到USART1 和USART3的通信实现中(USART1连接的是超高频模块,USART3连接的是BC20模块,printf映射到USART1), USART1用的是DMA+空闲中断接收,USART3用的是普通的中断接收,实验过程中,唯独USART1产生了异常,进入不了中断,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USART1中断入口品产生了异常,进入不了中断,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USART1中断入口处加一个断点,以证明进入不了中断。
2、手册中所有开放USART1的设置位,设置如何(查手册)。
3、有无更高级或平级的中断卡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