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滤波电容大上电瞬间电流大鳄鱼夹打火,如何解决

楼主(2022-04-17):
24v输入,用了两个1000I f的电解电容,鳄鱼夹每次夹上去啪一声……除了增加开关外还有可以解决这瞬间电流大的问题吗

网友A:
串联一个电感会好一些。

网友B:
要么搞个软启动
要么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5欧或者更大的,限制电容的最大电流

网友C:
这个一般可以无视的,
你是担心哪个元件经受不住吗?

网友D:
防浪涌电流简单的办法串联一个NTC电阻,限制电流,工作后NTC发热自动降低阻值提高效率。
复杂一些的方法,串一个电阻,电容两端加一个继电器,电压上升到17V左右继电器导通短路掉电阻提高效率。

网友E:
串一个电阻,电阻两端加一组继电器触点,电压上升到17V左右继电器导通短路掉电阻提高效率。

网友F:
可以考虑5#的提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浪涌电流简单的办法串联一个NTC电阻,限制电流,工作后NTC发热自动降低阻值提高效率。
复杂一些的方法, ...

负载电流不大,ntc也会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