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的这个电位器做实物找什么元器件替代?

楼主:
用来做三角波转锯齿波的

网友A(2022-04-18):
这电位器?没看出来

网友B:
需要侦探根据这一点蛛丝马迹,推出完整含义。

网友B:
看到图就明白了:
J1不是电阻,是继电器的线圈,旁边的开关是它的触点,线圈是5V的。它在方波为+时吸合,让后面变锯齿。

网友C:
PLC里面类似东西很多,代表就是继电器吸合,左边代表线圈,右边代表吸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