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的未知液晶屏如何获知其引脚定义与驱动芯片等资料?

楼主(2022-04-17):
在一个电路板上拆了一个液晶,看能不能点亮,弄了好久背光也没点亮

网友A:
去某一个宝去搜索同款屏或者类似的,新的,找个带资料的参考一下。一般有引脚定义或者例程的。

网友A:
图文显示模块160160C COG模组 LCD屏 3.3V 160*160点阵液晶显示屏
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