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滚动显示1-9程序 数组下标在改变过程中出现运算错误?

楼主(2022-04-17):
写的数码管滚动显示1-9,但是显示过程中这个5和6总是出现两次,
调试发现是数组下标在改变过程中出现运算错误,但是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单片机源代码和仿真图在压缩包里,请高手指点指点,多谢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num = 0;

        while(1){
                for( num = 0; num <11; num++){
                        dBuf[0] = dBuf[num+0];
                        dBuf[1] = dBuf[num+1];
                        dBuf[2] = dBuf[num+2];
                        dBuf[3] = dBuf[num+3];
                        Delay(1);
                        for( i = 0; i < 2000; i++){
                                display();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40,0x00 };
unsigned char dBuf[] = { 1,2,3,4,5,6,7,8,9,10,1,2,3,4 };  //显示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wCode[] = { 0xfe, 0xfd, 0xfb, 0xf7 }; //位选信号
unsigned char num ;

void display(){

                uchar i;  //不要符初值,keil会自动初始化为0,且只做一次初始化
                //static uchar i = 0;
                //4 消隐
                DPORT = 0;
                //1 送段码
                DPORT = table[dBuf[i]];
                //2 送位选
                WPORT = wCode[i];
                //3 延时 (所有数码管一轮的时间合不要大于10ms
                Delay(1);
                DPORT = 0;
                i++;
                if( 4 == i ){
                        i = 0;
                }

}

网友A:
主循环中的11,改10即可。for( num = 0; num <10; n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循环中的11,改10即可。for( num = 0; num

试过,不管用,关键是第三次和第四次循环时,就是当num为2还有3时,num+1和num+2出现异常,数组下标出现重复值,但后面的又正常了. 怀疑是变量名冲突可又没看出来

网友B:
1、DISPALY中 i 改 j 。
2、所有变量改为全局,含数组。
试试。

网友C:
4位数码管不用数组也可以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错误出现的原因找到了,
                        dBuf[0] = dBuf[num+0];
                        dBuf[1] = dBuf[num+1];
                        dBuf[2] = dBuf[num+2];
                        dBuf[3] = dBuf[num+3];
是这几句修改了原始数组的缘故,又定义了一个数组,把原始数组和显示用数组分开后,正常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不管用,关键是第三次和第四次循环时,就是当num为2还有3时,num+1和num+2出现异常,数组下标出现重复值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define DPORT P3  //段码IO
#define WPORT P0  //位码IO
#define N          4   //数码管个数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40,0x00 };
unsigned char dBuf[]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40,0x00 };//显示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wCode[] = { 0xfe, 0xfd, 0xfb, 0xf7 }; //位选信号
unsigned char num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ms; i > 0; i-- )
                for( j = 114; j > 0; j-- )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DPORT = 0x00;                // 消隐
        WPORT = wCode[i];        // 送位选
        DPORT = dBuf[i];        // 送段码
        i=++i%4;
        Delay(1);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while(1)
        {
                if(++i>=500)
                {
                        i=0;
                        dBuf[11]=dBuf[0];
                        for(j=0;j<11;j++)
                                dBuf[j]=dBuf[j+1];
                }
                display();
        }
}

楼主:
又一种思路 受教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