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t588d在公交车上怎么实行语音播报?求指导

楼主(2022-04-17):
wt588d在公交车上怎么实行语音播报,有没有大佬可以详细的说一下,或者有实例发一下也可

网友A:
如果单纯的语音播报相对简单些,通过单片机控制报站,把线路上的各站点名称以文本格式写入,通过按键切换的方式播报站点。如加入点阵屏显示站点/时间/环境温度等电路就稍微复杂些

网友B:
认真研读“单片机和wt588d”手册,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