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用程序来解释16进制数据问题?

楼主(2022-04-17):
EE B1 11 00 01 00 01 10 01 00 FF FC FF FF
以上为51单片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EE为作帧头,FF FC FF FF 作为帧尾,请问如何将第5位“01”、第8位“10”、第9位“01”解释出来?

网友A:
这个是要根据通信协议来解析的,没有通信协议只能拍脑袋了。

网友B:
将第5位“01”、第8位“10”、第9位“01”解释出来-----是要想知道它们包含什么意思?  还是要把这三个位的数据读出来? 读出这三个数据或有办法,依在这里看到的东西它们包含什么意思老天才知道。

网友C:
句中所有字节的定义,都由协议决定。不要瞎猜。
不知协议猜对的,高智商,部队稀缺。

楼主:
这个是大彩串口屏的协议,感觉官方的例程太大。第5位“01”代表画面ID号、第9位“01”代表控件ID号、第10位“00”是“关”的意思(上面问题,暂不用解释第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