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18F97J60单片机的以太网开发编译提示"语法错误"

楼主:
在安装开发所需的软件时遇到了问题,首先按照开发板配套的手册进行操作,在公司的Win7系统上安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同样步骤安装好软件,运行开发板自带的程序时,编译结果报错,笔记本电脑的系统是Win10专业版,错误提示是“语法错误”,我实在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A(2022-04-18):
应该是文件路径已改变的缘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文件路径已改变的缘故吧

也试过全是默认安装路径,按手册上操作都能找到相应文件,但运行就报错

网友C:
把报错的这一部分注释掉,然后再编译试试

网友A:
不是文件路径问题就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早期的软件在 Win XP/7 正常却未必能在 Win8/10 上正常运行。经常玩游戏装软件都会碰上这档事

网友D:
Error ? [314] E:lock 2014-9-9zhiwensuosoriceNJ66XDL。c; 141。1 ";" expected  双击这一行,跳到出错处,错误原因已经告诉你了,少了一个“;”号。  Error ? [192] E:lock 2014-9-9zhiwensuosoriceNJ66XDL。   c; 149。42 undefined identifier "BackData2"  再双击这一行,错误原因也告诉你了,BackData2这个变量之前没有定义,要在前面定义了编译器才认识它是什么。  Warning [345] E:lock 2014-9-9zhiwensuosoriceNJ66XDL。   c; 143。1 unreachable code  这个警告是告诉你这些代码编译器分析下来是永远也执行不到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