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G无线发射学习的方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18):
你可以试试学习用51控制nRF2401,用WiFi的话用ESP8266,或者可以学习采用MQTT协议上传数据到云平台

网友B:
买一个开发板,买模块,买买买。买完了就是开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学习用51控制nRF2401,用WiFi的话用ESP8266,或者可以学习采用MQTT协议上传数据到云平台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D:
●从理论上来讲,2.4GHz是工作在ISM频段的一个频段。ISM频段是工业,科学和医用频段。一般来说世界各国均保留了一些无线频段,以用于工业,科学研究,和微波医疗方面的应用。应用这些频段无需许可证,只需要遵守一定的发射功率(一般低于1W),并且不要对其它频段造成干扰即可。

网友E:
拿出手机,打开某一个宝,然后拍照识别一下。

网友E:
提供NRF24L01 无线模块通信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