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VBE电压问题

楼主(2022-04-18):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VBE电压再大,只要合适的限流电阻就可以驱动。为什么三极管数据手册里VBE有电压范围。

网友A:
电压范围是Vbe的反向电压。正向控制好基极电流即可。

网友B:
沙发说了一半,却是关键的部分。
如果你能将二极管(BE可以看着是D)的正反特性看成一样,就学到家了。
它只是平面坐标上的一根曲线而矣,线上的每个点,你都可以平等看待它和V-I特性。
你的电路希望它在曲线的那一段上运行,才是真正的关键点。

网友C:
VBE可以当一个6V的稳压管来用,实际上不少产品为了减少零件种类,也经常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