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R12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18):
处理Q6的偏压。

网友B:
R12看作Q6的下拉电阻,防止流过D5的微弱电流导通Q6,假设D5未导通时有10微安的漏电流,经R15后两端有0.1V的压降不足让Q6导通,当D5正常工作后电流远大于10微安,在R12上的电压可以让Q6进入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R12看作Q6的下拉电阻,防止流过D5的微弱电流导通Q6,假设D5未导通时有10微安的漏电流,经R15后两端有0.1V的 ...

说错了,经R15(改经R12后)

网友C:
当21点电压低于D5的击穿电压时,是不希望Q6导通的。
但是如果21点电压比D5的击穿电压稍低一点点时,会如何呢?
这时D5上会有一点点漏电流(但它不足以完全击穿D5),如10uA,有R12,Q6的B点就是0.1V(10uA*10K),IB=0;
无R12时,10uA无处“逃”,全部进入Q6的IB。
图中,如以VB=0.7V计算:则0.7/10K=70uA,这个设计是否合理,提示楼主查D5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