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驱动,单片机卡死,求解答 附Arduino Nano程序

楼主(2022-04-18):
请问,使用Arduino Nano 单片机驱动MG996R舵机,通过电位器调节舵机角度,通过OLED屏幕显示舵机旋转角度,但是舵机插上以后,,单片机直接卡死,无论怎么调节电位器,舵机以及屏幕都没有反应,求大神解答如何解决。代码附上,求解答。
屏幕截图 2022-04-18  屏幕截图 2022-04-18  屏幕截图 2022-04-18  屏幕截图 2022-04-18  屏幕截图 2022-04-18  屏幕截图 2022-04-18

网友A:
软件是为硬件服务的,服务对象长什么样子呢?

网友B:
Nano怎么接的舵机?这个舵机扭矩大,不能直接接Nano。程序没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o怎么接的舵机?这个舵机扭矩大,不能直接接Nano。程序没看出问题。

舵机供电是单独供电,只有舵机的信号线与单片机连接,舵机动两下,单片机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