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马达四轮小车,锂电池升压电路大电流输出,如何实现?

楼主(2022-04-18):
TT马达四轮小车两节18650锂电池并联,用的网购的蓝色小板子,接上充放电保护模块,再接升压到5V模块,给四个TT马达供电。

发现小车行驶过程中,会抖动,就是会短暂暂停,继续行驶,时间长了 就不走了,升压模块的指示灯就灭了。
用万用表量,发现充放电保护模块输出电压只有1.6V,应该是输出保护了。
换用一个成品的移动电源,就没有上述现象。
估计还是购买的充放电模块,升压模块输出电流能力有限,因为后续还要接上两个N20电机,所以必须得提高输出电流的。
因此,想请大家给个建议或推荐一个大电流输出升压模块,谢谢!

网友A:
别忘了能量守恒,变换电路还存在效率问题。最好在电源上想办法,如大容量电池串联或直接选电压合适容量大的电池。

网友B:
首先,你的18650得有那么大的输出电流才行
如果是弹簧接触的,那种是最容易接触不良的,最好是选择还引线的,一般是带保护板,两个电池就能提供5A以上的电流了
升压模块在马云大把的,5A以上的随便找一个不就行了
如果是自己画板,可以用FP6298或者TPS61088

网友C:
简单:查电池手册就有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