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复位可以掉电行走,断电后不可以掉电行走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4-18):
需要断电后掉电行走,ds1302有带电池的

void main(void)
{
Delay_xms(50)
LCD_init();
LCD_clear();
ds1302_init();
Delay_xms(10);
ds1302_read_time();
Init_timer2()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这玩易和代码无关。
看备用电池是否皎洁正确,是否正常工作。
以上不是,换芯片试试,话说DS系列便宜但呵呵。

网友B:
备用电池肯定不能断电,否则只能从程序中保存的初始时间计时

网友C:
无论如何,只要保证【内部的供电端】保持有电就行。缺电就息菜了。
查查手册,看看【内部的供电端】是哪里。

网友D:
断电后,用万用表量一下DS1302接电池VBAT的那个引脚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
有的话才能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DS1302的秒针寄存器,上电复位后最高位是1,需要把最高位写0,才会走时。

楼主:
求一份可以用的ds1302程序,52单片机的。

网友F:
本坛多得是。搜索一下1302。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求一份可以用的ds1302程序,52单片机的。

所以……,你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最初,你是问的掉电不走的问题,对于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应该DS1302完全能熟练操作了吧?很多人也告诉你了,去检查电路问题,也没见你那边有后续情况发生。
现在又来求DS1302程序了?越学越退回去了?

网友H:
普中51开发板的程序的确会掉电不走时间,我给你一节程序你参考一下。
     unsigned char flag;                                 //定义一个标志位
     flag=ds1302duchu(0xc0);                 //0xc0为DS1302内部RAM的首地址,每次执行程序 先读出该地址的数据
     if(flag==0)                                                 //RAM数据默认为0
     {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
       ds1302dutime();                                //DS1302写入时间
       ds1302xieru(0xc0,1);                         //执行一次程序后,在RAM里写入一个数1,所以该程序段只会被执行一次
     }                               主程序加入这个试一下,我的开发板电池不太好,不能长时间停电,短时间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普中51开发板的程序的确会掉电不走时间,我给你一节程序你参考一下。
...

普中的开发板,能不能正常都是个问题
我用这个板子,数据引脚是P3.4,几乎所有的IO都有上拉电阻,唯独P3.4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你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最初,你是问的掉电不走的问题,对于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应该DS13 ...

电路是正常的,我测过有电压。我有一个汇编语言的程序尝试过可以用,但是汇编我看不懂。。。
我需要一个可以用的c语言程序,用于嵌套到我其他程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后,用万用表量一下DS1302接电池VBAT的那个引脚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
有的话才能考虑其它问题。

有电压的

网友J:
这个是调试好的能用的程序,参考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