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STM32单片机定时器5改了定时器3,超声波模块不能用,总是0

楼主(2022-04-18):
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uint8_t  TIM3CH3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int16_t        TIM3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distance = 0;

void Encoder_Init_TIM3(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3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定时器3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端口配置 PA6 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PB8 下拉

        //初始化定时器4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2输入捕获参数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3, &TIM3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3,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         //使能定时器4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3CH3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3CH3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3CH3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3)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3CH3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3CH3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3(TIM3);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3CH3_CAPTURE_STA=0;                        //清空
                                TIM3CH3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3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void Count_Dist(void)
        {

        delay_init();  //在 delay.h 中
                TRIG_Ini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lay_us(15);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if(TIM3CH3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distance=TIM3CH3_CAPTURE_STA&0X3F;
                        distance*=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ce+=TIM3CH3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ce=distance*170*0.0001;
                        printf("distance:%d cm\r\n",distance);        //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TIM3CH3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网友A:
那就借机研读一下T3与T5的差别。引脚、中断级别、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