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技术专家一电脑电源问题

楼主(2022-04-18):
我于去年10月买的一台新电脑——DELL3890。现在遇到一个小问题,请各位专家给予指教。
问题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下,我的开机顺序是:
1、将电脑电源线插到插座上。此时电脑电源指示灯亮并有电脑电源启动的声音,如风扇转动的声音等。一般情况下,这个启动时间约3-4秒钟,启动完成后,发出轻轻“喀”一声,电源启动的声音就停止了,同时指标灯也熄灭了。
2、在“喀”一声响过之后,按下电脑电源开关键,电脑就启动了。
这样就完成了电脑开机全过程。

但后来遇到了一个问题,情况如下:
电源线插到插座后,电脑电源指示灯亮并有电脑电源启动的声音,如风扇转动的声音等,但这个电源启动的声音不再停下了,电源指标灯也不熄灭了,无论等多长时间都是如此。
这时要开机就要拔下插头,重新插一下,就以又可以如前述那样正常开机了。

我体会了一下,这种情况好像是周期性,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
请专家指教,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A: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没遇到过

网友B:
还在保修期内吧,找dell是上策

网友C:
千万不要勉强使用,烧了显卡CPU硬盘就完了

网友D:
这可能是开关电源质量问题或使用环境差,造成开关电源里面的电磁磁芯由于异物卡住造成吸合释放不彻底而出现的软故障,如果是环境因素导致的定期清理机箱内部就好,要是电源质量问题嘛就更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开关电源质量问题或使用环境差,造成开关电源里面的电磁磁芯由于异物卡住造成吸合释放不彻底而出现 ...

使用环境差和磁芯被异物卡住,这两个因素可能性不大。这里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就是出现问题后,如果不用拔掉插头的办法,还可以用长按电脑电源键4秒关闭电源。所以,我认为您所说的这个因素可能性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关注,这里一并谢过,就不逐一答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开关电源质量问题或使用环境差,造成开关电源里面的电磁磁芯由于异物卡住造成吸合释放不彻底而出现 ...

开关电源里面的电磁磁芯由于异物卡住造成吸合释放不彻底  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E:
你这是电脑的启动问题,有可能牵涉到南北桥问题,不一定单纯的电源硬件问题,能保修尽量保修  不能保修换个电源试试不贵  但很大几率不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环境差和磁芯被异物卡住,这两个因素可能性不大。这里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就是出现问题后,如果不 ...

为什么会有频繁的“喀喀声”?说明这个配件质量已出现问题了,这种情况下电脑是无法正常工作液晶会黑屏处于待机状态,但电源指示灯依然会亮,能关机但重启键可能无效。还是没逃出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电脑的启动问题,有可能牵涉到南北桥问题,不一定单纯的电源硬件问题,能保修尽量保修  不能保修换个 ...

楼主这个情况也遇到过,电源质量问题。不正常的时候敲敲下机箱或许又好了,为避免周期性发作得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F:
用完电脑,不要拔插头,耗电很少的,好处却很多,比如电路不会受潮发霉,也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完电脑,不要拔插头,耗电很少的,好处却很多,比如电路不会受潮发霉,也能解决你的问题。

电器设备长期不关机同样产生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电脑的启动问题,有可能牵涉到南北桥问题,不一定单纯的电源硬件问题,能保修尽量保修  不能保修换个 ...

您说的有道理,我会联系售后服务进行鉴定是不是存在问题并加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保修期内吧,找dell是上策

是的,我会联系DELL售后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勉强使用,烧了显卡CPU硬盘就完了

我会尽快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电脑的启动问题,有可能牵涉到南北桥问题,不一定单纯的电源硬件问题,能保修尽量保修  不能保修换个 ...

还在保修期内,保修二年。我将尽快联系售后,免得发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情况也遇到过,电源质量问题。不正常的时候敲敲下机箱或许又好了,为避免周期性发作得换个好点的 ...

这个时间周期大约在十几天,具体天数不确定,但肯定是过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可能和开机次数直接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有频繁的“喀喀声”?说明这个配件质量已出现问题了,这种情况下电脑是无法正常工作液晶会黑屏处 ...

这个“喀喀”声,听着像是继电器或接触器的声音,不像是元器件被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完电脑,不要拔插头,耗电很少的,好处却很多,比如电路不会受潮发霉,也能解决你的问题。

拔与不拔插头各有利弊,而我习惯用完后拔下插头,这们对设备、对防火安全等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器设备长期不关机同样产生其它问题

您说得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器设备长期不关机同样产生其它问题

不是不关机,是不断电, 不拔电线 不等于 开机不关。

网友G:
一般情况电脑是不断电的,如果非正常关机,就是电脑开着,突然停电了,才会出现lz开头说的情况。就是上电后,电脑自检,自检通过后,关闭电源。等待你按开机键开机。如果每次上电都有这样的自检状况,我觉得不正常。

网友H:
就是自检没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情况电脑是不断电的,如果非正常关机,就是电脑开着,突然停电了,才会出现lz开头说的情况。就是上电后 ...

因为我的习惯是用完断电,每次都如此。所以每次开机都要自检一次,所以就发现了自检通不过的问题。自检通不过不是每次都发生,我体会着是有周期的,就是过十几天发生一次,这可能和开机次数有关,没有具体统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自检没通过吧

对就是自检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自检没通过吧

是的,不能通过自检

楼主(2022-07-21):
问题已经解决:更新了主板驱动,故障消除。

出现问题的原因是:该机原装内存为4GB,而经销商将其扩展为16GB(最大可以扩展到32GB),因而造成主板驱动与内存的匹配度不尽完善,故而出现了周期性开机不能通过自检问题。

我曾经联系过DELL售后服务,他们也说是内存扩展问题,但并未指出解决办法,让我找经销商解决。没办法,自己的电脑只有自己解决。

网友I(2023-01-22):
可能内存耗电较大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