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编码器连接51单片机问题求解

楼主:
想把光电编码器的A、B相输入到51单片机中,应该选择哪种输出类型的光电编码器比较合适?有集电极开路输出(NPN、PNP型)、电压输出和线性驱动器输出方式,求各位大佬赐教,感激不尽附上各类输出的电路图

网友A(2022-04-19):
找个EC11吧,简单,应用程序大把

网友B:
知道看手册就成功了90%了。
你可以先任意选择一款(错了也无妨),画出硬件图,再写程序。
画图,写程序的过程序中,你就会知道选择的对不对了。
如果:图和软件不是你弄的,此法不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个EC11吧,简单,应用程序大把

感谢回复,EC11分辨率有点低,请问有无分辨率更高的编码器推荐呢

网友C:
今天问了一下销售的人,普遍说要用CWZ1X线性驱动输出,原因是单片机输出是5V

网友D:
普遍使用的是NPN输出,因为通过上拉可以适配任意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普遍使用的是NPN输出,因为通过上拉可以适配任意平

感谢回复,请问可以用CWZ1X线性驱动器输出吗,因为本来也要用到A反和B反这两路信号

网友E:
和51单片机连接,第一种最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和51单片机连接,第一种最简单。

谢谢,用第一种要接上拉电阻吧,请问用第三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