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18):
Proteus仿真报错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网友A:
仿真中计算出GLE=0x000036B1(地址),但实际中0x000036B1是不合适的(地址)。

网友B(2022-05-19):
引用 网友A:
仿真中计算出GLE=0x000036B1(地址),但实际中0x000036B1是不合适的(地址)。

那怎么解决呀

网友C(2022-11-06):
用Proteus7.10中的models库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