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TFS文件系统指定地址读取CSV格式的分析

楼主:
最近搞了FATFS文件系统,有关于CSV格式保存以及读取相关问题。CSV保存起来容易,使用FATFS怎么来指定地址来进行读却困扰本人很多天,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好的方法进行读取?需要读取的数据格式如下:
还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之前有考虑过使用TXT方法,TXT与CSV都可以使用。

使用过f_read()加动态内存一次性读取TXT方法,这样的话需要非常大的RAM,如果我的TXT很大的话就读取不全。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更加好的方法不

网友A(2022-04-18):
引用 网友B:
是不知道怎么读取出来,不知道怎么走指定的位置开始读取,比如我要走第20行,然后就只读取第20行的内容就 ...

我昨天理解错你要求了。我认为有个简单办法,CSV每行是“回车”结尾,你一个一个读,读到它就是一行,但这个有点慢;我建议的是,因为你每行是一样长的,你就直接写个struct,然后(这个构造的长度加一)*行数就是位置啊(加一因为有个回车)。

网友C:
我是用excel读、写、编辑CVS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excel读、写、编辑CVS文件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单片机要将这个CSV数据读取出来,EXCE电脑端啊,我是要下位机也要读取出来啊

网友A:
你目前问题是它过度消耗单片机内存吧?主要原因是按字符读取的,没改成数字存储,csv好处是定长了,应该每读取一行,就尽量转成数字后再挂到链表上,剔除没用的单位等,就会节约很多内存了。

网友C:
1、研透CVS文件的格式
2、规划一个缓冲缓存一两行数。(用于暂存一行数据,并转换成存储格式,以便写入存储区)
3、规划一个存储存区,用于保存所有CVS文件,但格式可能不同(由你定)。
4、规划存储格式。想节省空间,程序就复杂。程序简单了,存储空间损耗就大。
这个最重要!体现你的建仓能力。例如:日期时间如何存储,打算用几个字节存它,年存何处?秒存何处?用10进制还是16进制?照本宣科来什么存什么?要不要考虑节省空间?如何区分一个数据的开始与结束?……
这些你要事先写个【协议】,以便后期使用时准确解之。
【协议】妥了,再写程序就胸有成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问题是它过度消耗单片机内存吧?主要原因是按字符读取的,没改成数字存储,csv好处是定长了,应该每 ...

是不知道怎么读取出来,不知道怎么走指定的位置开始读取,比如我要走第20行,然后就只读取第20行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研透CVS文件的格式
2、规划一个缓冲缓存一两行数。(用于暂存一行数据,并转换成存储格式,以便写入存 ...

按照大佬的说法不是没什么道理,储存的CSV大小无所谓的,至于什么数据是必须这样存,有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理解错你要求了。我认为有个简单办法,CSV每行是“回车”结尾,你一个一个读,读到它就是一行,但 ...

实际上这个办法我早已经尝试,我最后用的也是全部读取查找序号的方法搞定的,就是读取到比较大一点的数据的时候就会慢一点,同时也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这个办法我早已经尝试,我最后用的也是全部读取查找序号的方法搞定的,就是读取到比较大一点的数据 ...

不用真的都读一遍啊,你的格式碰巧就是定长的,移到相关的那一行就行啦,不过肯定比内存慢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