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M58031 ADS1115 IIC模拟驱动

楼主:
SGMicro(圣邦微)SGM58031具有内部基准的超小型低功耗16位模数转换器数据手册.rar

网友A(2022-04-19):
两者的手册上的说明,在硬件上、指令系统上是否相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者的手册上的说明,在硬件上、指令系统上是否相同呢?

差不多相同。替换上去,可以正常通讯。就是数据不对。

网友A:
仔细读两者手册,会发现端倪的。

网友B(2022-07-28):
引用 网友A:
仔细读两者手册,会发现端倪的。

可以帮我改一下吗?你看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读两者手册,会发现端倪的。

ads1115采用的是模拟IIC驱动的,想要改为驱动SGM58031,网上说两芯片是兼容的,但是我发现直接替换,能通讯正常,但电压不回读数据。但有了电流数据,电压又有数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