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多通道的RFID芯片吗?用了rc522,但是属于单通道

楼主(2022-04-18):
用了rc522,但是属于单通道,有没有哪种芯片,多通道的。

网友A:
装N路天线,用电子开关或继电器切换,就可以了。
轮流切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N路天线,用电子开关或继电器切换,就可以了。
轮流切换使用。

也是一招,试试看看。

网友B:
找一个那种芯片,一转多的那种,然后每个轮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