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音乐喷泉仿真无法播放音乐,请问大家怎么实现仿真

楼主:
程序没问题,是在这论坛上找的
就是无法发声和实现彩灯循环以及电机的转动

Proteus导入music放不了声音,百度找了没实现成功

再此谢过论坛创始人和各位大佬
感恩

原理图网上找的

原理图网上找的

是喇叭问题还是什么呢

是喇叭问题还是什么呢

网友A(2022-04-18):
还是做一个实物试一下吧。费了好大劲把仿真调试好了,做实物不一定直接就能成功。还得继续研究。浪费了研究仿真的时间。
顺便看了一下,我记得31脚要接电源正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做一个实物试一下吧。费了好大劲把仿真调试好了,做实物不一定直接就能成功。还得继续研究。浪费了研究 ...

谢谢大佬,我这是用在学习上面的,资金没有预算实物,就在研究这个音频的振幅峰值怎么设置

网友C:
ADC0832的DI和DO短路了,确认下它们到底连到哪,额案后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C0832的DI和DO短路了,确认下它们到底连到哪,额案后再试试。

我看了网上的演示ppt她这样链接能动,但是我这原因应该是音频文件没有振幅和峰值所以没信号进去,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B:
原理图已修改,其余运行正常,但没有音频文件的振幅参数,输出信号导致彩灯和电机没有反应

网友D:
既然你已认定【程序没问题】,就相信你吧。
硬件零件的手册研究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已认定【程序没问题】,就相信你吧。
硬件零件的手册研究一下吧。

好哒,那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