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佬们怎么向单片机Keil主程序里导入.h文件?

楼主(2022-04-18):
纯单片机小白,在书上抄了个程序后发现有个子程序需要放到这个主程序里面,问问大佬们怎么能让这个子程序能够导入进来

网友A:
从你知道它的文件出处复制到指定相关的文件夹下就行,如: C:\文档

网友B:
在你的工程里,新建页,取名lcd1602.h 而后加入工程里(lcd1602.h里要有对1602的控制程序哟)

网友C:
放在编译平台指定的文件工作区中即可。
指定工作区,在编译平台的菜单中找。

网友D:
在文件开头处写入“#include text.h”如图所示,然后点击“编译”按键;

网友E:
建议去观看我的视频《人人学会单片机》第12课,里面有操作步骤。搭建多文件工程

网友F:
添加H路径

网友F:
添加H文件路径

网友G:
简单点:#include <lcd1602.h>  就把 lcd1602.h 放到C:\keil\C51\INC\ 下面
             #include “lcd1602.h”    就把 lcd1602.h 放到 ...\123.c  (你的主程序) 同一个目录

网友H:
没必要导入,在魔术棒里面设置好路径之后,把.h文件放入设定的文件夹中即可,例如project/user/inc

网友I:
新建.h文件然后保存,在需要引入的大方引入.h头文件

网友J:
把所有的.c和.h文件全放到工程文件夹里

网友K:
百度下子程序如何导入就好了

网友L:
可以这样写:#include " E:\Test\LCD.h " 引号里面是.h文件的路径

网友M:
在魔术棒里面设置即可

网友M:
在魔术棒里面C/C++里面的include path添加即可

网友N:
把相关的.c 以及.h文件复制到project目录下,返回到keil中右键source group添加已有文件到工程下就可以了。  参考的江科大自动化协会的教程视频P14,挺详细的,bilibili有相关视频.

网友O:
在工程中导入.h文件

网友P:
需要复制到src文件夹下,然后在魔术棒里面C/C++里面的include path添加

网友Q:
右键文件,点击options for file

网友Q:
右键文件,点击options for file
点击C51,再点省略号"…"
点击文件夹,再点省略号
找到要导入的.h文件的文件夹
点击🆗就导入了

网友R:
.c和.h文件放到TOOL里

网友S:
h文件引入

网友T(2023-05-27):
你的工程里,新建页,取名lcd1602.h 而后加入工程里

网友U:
用.h存子程序不是个好选择,建议用.c编完以后在main文件内重新声明一遍

网友V:
根据路径,直接#include

网友W:
如果你用的是C51或MDK只要添加h文件路径到项目里面,不需要把h文件加入工程。

网友X:
在文件开头处写入“#include text.h”,然后点击“编译”按键;

网友Y:
可以在工程下新建h文件,然后拷贝代码到新建文件就行了,这是其中一种办法

网友Z:
把这个头文件引入工程文件里面呢

网友AA:
新建h文件然后导入

网友AB:
在工程中新建页,就和.c文件一样只不过后缀名改为.h,最后编译完成会出现在菜单栏

网友AC:
想简单的话,直接把文件复制到当前工程文件目录。

网友AD:
需要你添加H文件路径

网友AE:
你需要增加你所添加.h所在文件夹的路径在keil的魔术棒中

网友AF:
单纯的include当然不行,没有路径,如果懒得把文件拉过来,可以这样

网友AG:
可以在group组里建一个lcd1602.h的文件,文件具体内容荧光要自己打进去

网友AH:
#include加地址路径就好